AD7682调试请教,读出来的数据要么是65535,要么是0

楼主(2022-05-19):
有哪位使用AD7682,读出来的数据要么是65535,要么是0,是不是SPI协议端口没有对应好IO口还是端口推挽等模式设置错了?有用过的朋友们可以给一个思路或者自己用过的驱动程序。非常感谢!!!

网友A:
你的怀疑是有道理的,逐一排除一下。

网友B:
你的怀疑都成立,怎么分析就看你的能力了。

楼主:
谢谢两位,如果手头边有驱动扔出来也测试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