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写好了,但是数码管点不亮!是不是我线路连错了

楼主(2022-05-20):
单片机代码也提示有警告

网友A:
一定要说硬件上的问题的话,at89c51,的rst引脚需要接复位电路, 然后,基于at89c51驱动能力,最好,给三个驱动595的io口提供上拉。 剩下的应该都是软件问题了。

网友B:
先读通LED亮暗的原理,而后再写程序。

网友C:
代码呢?
经过多位老中医远程悬丝诊脉,这是五行缺金所致,要知道钱多能使鬼快推磨。
所以,直接请个私教就可以,大可不必贴出代码,要是被人抄了可就更缺金了

网友D:
函数调用出错了多了个i,程序编译的警告已经告诉你了,没有调用那些函数,看不懂可以通过翻译软件翻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