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C语言程序GapValue 这个咋计算的呀?大佬们

楼主(2022-05-20):
void Get_Weight()
{
        Weight_Shiwu = HX711_Read();
        Weight_Shiwu = Weight_Shiwu - Weight_Maopi;

        Weight_Shiwu = (unsigned int)((float)Weight_Shiwu*10/GapValue)-qupi;
        if(Weight_Shiwu > 5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 = !Buzzer;
                LED=!LED;
                LCD1602_write_com(0x83);
           LCD1602_write_word("-.---");
        }

GapValue 这个咋计算的呀大佬们

网友A:
gapvalue,不是应该你给的么?怎么算,不是应该你来决定的么?你设计的硬件,你定的基准,最后还是你写的代码,然后问我们这群路过的,怎么算?

网友B:
沙发说的对,弄个大仙来解一解。
调用他人的函数,应该细读函数的手册。

网友C:
GapValue是个全局变量吧???怎么算的要问你自己。

网友D:
GapValue是一个常量,可以根据使用环境设定具体大小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GapValue是一个常量,可以根据使用环境设定具体大小。

正解,由于HX711并不是都一样,所以需要一个常量去调节,根据实调节GapValue大小。这里可能是别人直接定义的宏。

网友C:
看懂了,被名称给误导了。Gap是缝隙、缺口,但是GapValue跟这个含义完全无关,作者瞎编名称。

Weight_Maopi是应变片上面结构重量,qupi被测物品包装重量,比如盆子里面装大米,qupi就是空盆重量,先别去管qupi这个问题。

GapValue是应变片灵敏度,既然你有LCD1602,先找一个重量合适的砝码放到称上面,在这句:
Weight_Shiwu = Weight_Shiwu - Weight_Maopi;
之后,把Weight_Shiwu的值打印到屏幕上。然后解这个方程就可以求GapValue的值啦:
Weight_Shiwu = (unsigned int)((float)Weight_Shiwu*10/GapValue)-qupi;
qupi不考虑认为是0即可,等号右边的Weight_Shiwu就是刚才LCD1602上面打印出来的数字,等号左边的Weight_Shiwu是砝码重量。

这个破方程现在的高年级小学生都会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懂了,被名称给误导了。Gap是缝隙、缺口,但是GapValue跟这个含义完全无关,作者瞎编名称。

Weight_Ma ...

懂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正解,由于HX711并不是都一样,所以需要一个常量去调节,根据实调节GapValue大小。这里可能是别人直接定 ...

嗯嗯,是他宏定义的,但是我没找到在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apvalue,不是应该你给的么?怎么算,不是应该你来决定的么?你设计的硬件,你定的基准,最后还是你写的代 ...

刚开始接触,不太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沙发说的对,弄个大仙来解一解。
调用他人的函数,应该细读函数的手册。

没有函数手册,我是自己理解代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GapValue是个全局变量吧???怎么算的要问你自己。

嗯嗯,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