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STM32无法输出PWM

楼主(2022-05-20):
大家好,在proteus仿真STM32输出PWM波时,使用PA6(TIM3_CH1)、PA7(TIM3_CH2)两个相邻引脚,程序配置也是几乎没有差别,但是结果是PA7正常输出,PA6却没动静,一直输出低电平,下面是源码和图片,希望大家帮忙看一下:
#include "pwm.h"
//PWM输出初始化
//arr:自动重装值
//psc:时钟预分频数
void TIM3_PWM_Init(u16 arr,u16 psc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    TIM_OCInitTypeDef  TIM_OC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3, ENABLE);
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, ENABLE);  //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

   //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,输出TIM3 CH1 CH2的PWM脉冲波形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|GPIO_Pin_7; //TIM_CH1/2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arr; //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psc; //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0; //设置时钟分割:TDTS = Tck_tim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  //TIM向上计数模式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3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 //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
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Mode = TIM_OCMode_PWM2; //选择定时器模式: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utputState = TIM_OutputState_Enable; //比较输出使能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Pulse = 0; //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
        TIM_OCInitStructure.TIM_OCPolarity = TIM_OCPolarity_High; //输出极性:TIM输出比较极性高

        TIM_OC1Init(TIM3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
        TIM_OC2Init(TIM3, &TIM_OC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

  TIM_CtrlPWMOutputs(TIM3,ENABLE);        //MOE 主输出使能

        TIM_OC1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CH1预装载使能
        TIM_OC2PreloadConfig(TIM3, TIM_OCPreload_Enable);  //CH1预装载使能

        TIM_ARRPreloadConfig(TIM3, ENABLE); //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

        TIM_Cmd(TIM3, ENABLE);  //使能TIM3
}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pwm.h"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HSI);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TIM3_PWM_Init(99,719);
        TB661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电机驱动引脚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BY = 1;

                AIN1 = 1;
                AIN2 = 0;

                BIN1 = 1;
                BIN2 = 0;
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3,88);
                TIM_SetCompare2(TIM3,50);

网友A:
TIM_TimeBaseInitTypeDeBaseStructure; 这句要改为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编译后运行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M_TimeBaseInitTypeDeBaseStructure; 这句要改为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编译 ...

您好,很抱歉不是这个问题,帖子中语句显示有误,现已更正,但是实际代码中是正确的

网友B:
之前看错了,以为是定时器呢GPIO端口时钟加上这个试一下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

网友C:
建议考虑用keil自带的软件仿真一下pwm的串口波形,看看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