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2-05-20):
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看看第5行的函数名

网友B:
两个函数不同赋值

网友C:
不能有2个主函数main,删除一个

网友D:
你的意图是调用延时函数,上面应该写成void delay(u16 i);
主函数调用函数名都写错了deyla(50000);正确是delay(50000);

网友E:
两个main肯定不行的。

网友F:
第5行把main改成dely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