锂电池tl431降压,这个电路不接负载的时候也很费电吗?

楼主(2022-05-20):
现在手上有个锂电池,想用tl431来降压,如果这么用的话是不是不接负载的时候也很费电。

网友A:
有电流就是耗电

网友B:
你按这图串个电流表仿真一下。

网友C:
肯定是要消耗电量的,至于多少取决于电池电压和Rb的值

网友D:
TL431静态电流0.4mA(typ),为了批量生产的可靠性要按1.0mA(max)来选,加上55k采样电阻上面的电流,很容易算吧???

虽然我在这里讲了一万遍能不用LDO的场合千万别用LDO,但你这里显然应该用LDO,静态电流uA级别的很多,为什么要用TL431这么愚蠢的器件?

网友E:
还是用7805省事

网友F:
首先 你这个电路肯定不适合大电流,估计也不适合高电压差的。建议ASM1117-5.0 或者7805 比较好。

网友G:
想省电就用开关电源方案,用线性电源效率低,如果需要5V电压,用现成的充电宝电路最好。

楼主:
明白了,主要是想了解下这个器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