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的多串口通信问题

楼主(2022-05-20):
我的想法是这样。
单片机的串口1连着一个设备A,单片机串口2连着设备B,单片机可以获取A,B信息,根据情况向A或B写入字符串数据。
这样怎么实现?
好像51单片机只有一个串口 。用51能实现吗?用stm32能实现吗?要怎么实现?
谢谢

网友A:
如果一个串口,如果A B不需要同时收发,那可以搞个模拟开关切换两个串口,做好隔离;用STM32就更简单了,好几个串口,想咋玩咋完

网友B:
大多增强型51单片机,都至少有2个串口,有的甚至4个串口,就算不用增强51,模拟串口的例程也有大把,模拟一个串口也没什么难度。

网友C:
51 32都可以 51单串口的可以切换串口管脚位值 模拟成两个串口 操作还是很简单的 程序一圈几百us情况下基本捕捉两个串口是没什么问题的 51也有双串口型号 还有4串口型号 32都是多串口吧

网友D:
现在的stc都好几个串口呢,去stc官方看看吧

网友E:
485总线,挂几个单片机都行。

网友F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20335-1.html  单片机串口二波特率250000接收,转串口-9600到电脑串口助手  两个串口不同波特率数据转发

网友G:
尽量用多串口芯片

网友H:
可以用stm32,不同通道用不同波特率以及不同串口中断完全可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