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加速电容的问题

楼主(2022-05-20):
为什么加速电容都是用在三极管驱动电路上,而MOS驱动电路没有用加速电容的?

网友A:
三极管是电流驱动  MOS是电压驱动  ?

网友B:
谢谢分享,能否提供一些关于分层的思想的文章,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极管是电流驱动  MOS是电压驱动  ?

大电流加快MOS的GS电容充电

网友C:
MOS管 不怕导通难,怕的是放电放不干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OS管 不怕导通难,怕的是放电放不干净。

驱动为0时,MOS的GS有负电压,更好关断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驱动为0时,MOS的GS有负电压,更好关断

楼主想错了,MOS是电压驱动,只有开关的瞬间才有电流,其他时候是没有电流的,MOS启动完后就没有电流了,所加电容电压也必然为0,关断时就不会产生负压,三极管一直有电流不一样。MOS关断加速用的是并联二极管,在MOS关断时加速放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想错了,MOS是电压驱动,只有开关的瞬间才有电流,其他时候是没有电流的,MOS启动完后就没有电流了,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