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电子钟显示器Proteus仿真程序(新手上路勿喷)

楼主:
电子秒表显示器C51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stdio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char  data second=23,minute=10,hour=4;
uchar  data disbuf[6]={0};

uchar bdata FLAG=0;
sbit H_M=FLAG^1;   //小时  分钟切换标志位  启动后默认为分钟设置状态
sbit P1_0=P1^0;   //增1键
sbit P3_2=P3^2;   //小时,分钟切换键
//定义共阴段码 0-9
uchar code table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//计数变量
uchar data count=0;

//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   50ms
void 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1
{TH0=-50000/256;
TL0=-50000%256;
count++;
if(count==20)
     {count=0;
       second++;
           if(second==60)
               {second=0;
                minut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ute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{minu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hour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}
  return;
}

//延时程序
void dlms(void)
{uchar i;
for(i=2000;i>0;i--){}
}

//外部中断0的中断服务程序
void int0(void) interrupt 0 using 2
{
        while(!P3_2)  //等待按键弹起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lms();
    }
  dlms( );
  if(P3_2)     //按键弹起
     H_M=!H_M;
}

//显示程序
void disp(void)
{uchar i,j;
uchar bdata sel;
disbuf[0]=second%10;
disbuf[1]=second/10;
disbuf[2]=minute%10;
disbuf[3]=minute/10;
disbuf[4]=hour%10;
disbuf[5]=hour/10;
P2=0XFF;  //关闭所示数码管显示
sel=0x01;
for(i=0;i<6;i++)
  {j=disbuf[i];
   P2=(sel^0xff);  //得到位选
   P0=table[j];    //送段码
   dlms();
   P2=0XFF;
   sel=sel<<1;    //位选左移1位
  }
}

//加1处理程序
void increa(void)
{if(H_M)   //H_M为1  表示小时设置
   {hour++;
    if(hour==24)
        {hour=0;
         disbuf[4]=0;
         disbuf[5]=0;
         }
    }
  else   //H_M为0  表示分钟设置
    {minute++;
      if(minute==60)
        {minute=0;
         disbuf[2]=0;
         disbuf[3]=0;
         }
     }
}

int  main( )
{
         TCON=0x01;
   TMOD=0x01;
   TH0=-50000/256;
   TL0=-50000%256;
   EA=1;
   ET0=1;
   EX0=1;
   TR0=1;

  while(1)
   {disp();
    if(!P1_0)
    {while(!P1_0)
        dlms();
     if(P1_0)
       increa();
     }
   }
}

本人初学,仅供参考,存在错误和不足之处,请大家回帖多多指教,切勿照搬,文件下载:
Keil代码与Proteus8.8仿真下载::

网友A(2023-01-04):
用四位八段数码管,显示四位,小时和分钟怎么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