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观察开关管的驱动波形问题

楼主(2022-05-20):
示波器的探针,正极夹在C点,负极夹在A点还是B点?

网友A:
看电压当然是A点和C点。看电流才是B点和A点。

网友B:
开关管的驱动信号是由PGND(B点)与C加入,所以示波器负极夹在B点观察。

网友C:
夹就近地点,地点能近则近。

网友D:
接在你驱动脉冲,定义的地上。
图中驱动脉冲是A1_PWM,但是它的参考地是B点,所以……。
但这时的驱动脉冲是:A1_PWM + AB端的电压,即工作电流也参与了驱动。这是复合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