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LCD显示24C08保存的开机画面

楼主(2022-05-20):
在如图所示电路的MM24c08预先烧写了一副画面的点阵数据,单片机开机时将从MM24C08读取该画面并显示在12864LCD液晶显示屏上。

网友A:
如果单片机RAM够多, 就用1k字节来做个显示缓存,把读出来的内容存到缓存,然后按照你的时间间隔来显示缓存内容。  最后就只用控制缓存读入的延时,就可以实现快慢放了。

网友B:
12864,每屏128*64个点,可用1024个字节保存一个画面。
开机后,只要依次将这1024个字节往屏上丢就可以了。
当然,存的时候同样按此顺序进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