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产生的pwm波频率不是1khz呢?

楼主(2022-05-20)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output = P2^0;        //
uchar period = 250;
uchar high = 50;
uchar tcount = 0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 // set Timer1, working at mode 1(16 bit timer)

        TH0 = (65536 - 10000) / 256; // 10ms定时时间
        TL0 = (65536 - 10000) % 256;

        EA = 1; // open global interrupt
        ET0 = 1; // open Timer0 interrupt
        TR0 = 1; // start Timer0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    TH0 = (65536 - 10000) / 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 - 10000) % 256;
        tcount++;
        if(tcount == high)        //关键两步:高电平时间high,之后输出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utput = 0;
        }else if(tcount == period){
                t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output = 1;           //一周期结束后重新高电平
        }
}

网友A:
那为什么10ms中断能产生1KHz呢

网友B:
按你 代码的上半部分看, 你打算产生  1/250 精度的PWM, 如果在这个前提下,你要产生 1KHz的频率,定时器中断 必须控制在 4us 一次。
按你 头文件,以及 定时器的设置 TMOD = 0x01 来看, 你的单片机应该是 12T 的单片机, 别说你4us 一次中断,就算 10us 一次中断,都够呛。
假如,你的确是 12T 的单片机,建议 用TMOD = 0x02, 8位自动重载模式, 20us 一次中断, 产生1KHz 的,精度为 1/50 的PWM 相对比较合理一点。

网友C:
中断时间设置不合适

网友D:
1KHZ频率的脉冲,每周=1mS,半周就是0,5ms=500uS,设置数据和单片机的时钟频率对应了吗?

网友E:
设置的初值有问题

网友F:
直接点: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    TH0 = (65536 - 5000) / 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 - 5000) % 256;
        //t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output=~output;
}

网友G:
89c52太慢不要玩PWM,1T单片机才可以玩PWM,PWM有专用模块。用定时器模仿不好。

网友H(2022-07-07):
引用 网友G:
89c52太慢不要玩PWM,1T单片机才可以玩PWM,PWM有专用模块。用定时器模仿不好。

我刚刚通过试验发现,用89c52的定时器100us以下,PWM输出不稳定,80us以下,PWM无输出!!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我刚刚通过试验发现,用89c52的定时器100us以下,PWM输出不稳定,80us以下,PWM无输出!!!

正常,80us 89C52才运行80周期,如果你的中断程序复杂一点根本不够时间运行。1T单片机才可以玩PW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