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进入待机状态,FM17550如何唤醒单片机啊?

楼主(2022-05-20):
有没有开发FM17550的大佬啊
如题,方案要求必须做到最低功耗,所以MCU采用的待机模式。现在想让FM17550芯片检测到有卡在附近并唤醒待机中的MCU,这个能做到吗?如果能做到,是怎么唤醒的呢?FM17550检测到卡会让某个引脚输出高电平吗?

网友A:
1、不考虑FM17550芯片,能唤醒MCU的条件有哪些(先读通MCU手册)?
2、考虑FM17550芯片检测到有卡,会发生什么事件。
3、此事件能否直接或经变换后,产生唤醒CPU的条件。

网友B:
fm17550模块进入HPD低功耗模式,再配置MCU进入低功耗模式,以此实现LPCD功能,此时极容易误触发,而对于身份识别器来讲,如读卡器、门禁、智能门锁等,误触发将造成非常恶劣的用户体验,这也是FM17550为何不能得到广泛使用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