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CP420数字电位器改变电压

楼主(2022-05-20):
用MCP420电位器 代替DC-DC模块上的电位器 DC3 DC2  DC1 连接DC模块上电位器 3 2 1脚 程序里spil_send(0x11,103),但电压最大只能到6V 是我连接错误了吗

网友A:
仔细读手册,重点看它与VCC的关系。

网友B:
这种IC带载能力应该不大(内阻哪怕在电位器高端时都会几百欧),查下你所接电路的等效电阻,当然你需要在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测试下芯片的输出是否正常,如不对就要查发送数据波形是否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