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才能让直流电机实现自动半圈往复运动?

楼主(2022-05-20):
各位大神你们好,请教一个问题!怎么让直流电机实现自动半圈运动?就是如果一个电机是十秒钟一转,怎么能让它转五秒半圈以后自动开始反转五秒然后来回往复运动,就像钟摆运动一样

网友A:
你能找到十秒钟一转的直流电机?用交流电驱动直流电机就是来回摆动。

网友B:
买带减速齿轮箱的

网友C:
行程开关控制

网友D:
直流电机做不到这么慢 减速电机 步进电机可以 减速电机加限位开关就可以往复 步进电机数步然后驱动呗

网友E:
用步进电机

网友F:
两只限位开关就行了。

网友G:
电机一般要按照要求选择,普通电机适合用在一直转在高速和低速阶段,需要走半圈的一般用步进电机。精度还高。高转速的用无刷电机,扭矩大的用减速电机。

网友H:
水电站发电机才做到每秒1.25圈,5秒半圈的直流电动机 真的很难找到的。

网友I:
用一个或两个行程开关都可以实现半圈返回。

网友J:
便宜方案用舵机,中等成本方案用步进电机,不差钱的用伺服电机。

普通有刷直流电机做不到。

网友K:
用步进电机,发令进N步,再发令退N步,如此循环。

网友L:
最好还是行程开关控制,不然长时间无法保证精度。累积掉步,会导致最后做的是往返的圆周运动。

网友M:
直接让直流电机转半周比较困难。可以让直流电机接一个减速机构,让减速后的转动来控制一个倒顺开关,让其自行转半周后能接着反转

网友N:
非要用直流电机的话可以加个装置,百度活塞运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