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ADC采样+TM1637显示程序

楼主(2022-05-20):
本程序能使用STM32进行阈值检测,并ADC采样显示,结果显示在TM1637上。
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TM1637.h"
#include "timer.h"

//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15
//ADC实验
#define   Code_Freq 20   //编码输出频率
u8 delay_time = 1000/Code_Freq;  //编码延时时间

u8 DATA[4]={0};
u8 wrong=0;  //记录错误
extern u8 DATA_Code[24];
extern u8 count;
extern u8 ADC_TIMES;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int i=0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TIM3_IRQn;  //TIM3中断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  //先占优先级0级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3;  //从优先级3级
         TM1637_Init();//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数码管初始化
         LED0=!TM1637_VCC;//  led提示显示数码管
        delay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        uart_init(9600);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9600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Adc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初始化
        POINT_COLOR=BLUE;//设置字体为蓝色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30,200,16,16,"ADC_CH1_VAL:");
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();
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(1,0);//第一位显示1
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(2,1);//第二位显示2
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(3,2);//第三位显示3
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(4,3);//第四位显示4
        GET_Range();//获取最新范围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TIM3_Int_Init(delay_time*5,7199);          //采样频率设置为Code_Freq两倍
        TM1637_VCC=0;
        LED0=!TM1637_VCC;
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00,200,16,16,"Receiving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if(DATA_Code[0]+DATA_Code[1]+DATA_Code[2]+DATA_Code[3]==0&&DATA_Code[4]+DATA_Code[5]+DATA_Code[6]+DATA_Code[7]==4)//判断依据  用ADC_TIMES在第一次时候有问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DISABLE; //IRQ通道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//不过可能之后不通过卡进死循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i]=DATA_Code[8+i*4]*8+DATA_Code[9+i*4]*4+DATA_Code[10+i*4]*2+DATA_Code[11+i*4];  //计算输出显示编码
         if(DATA[i]>9||(ADC_TIMES>8&&ADC_TIMES<23))  //大于9则错误  adc_times 不能解决随时关闭造成的错误  要改关闭算法或者记录长时间显示的数值保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wrong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[i]=DATA[i]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6*(i+1),200,DATA[i],1,16,0);//实时显示测得编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rong==0)//没有码位错误才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VCC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=!TM1637_VC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(DATA[0],0);//用i循环只显示最后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(DATA[1]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(DATA[2]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NixieTubeDisplayChar(DATA[3],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Fill(50,100,150,120,WHIT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00,200,16,16,"Received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TIM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  //和中断内数字有关系所以要先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//IRQ通道开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  //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on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10&&TM1637_VCC==1)//不能在已经灭的时候进入 否则不灵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//合计延迟5秒左右  但是不能大于1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_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60,100,200,16,16,"had stopped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VC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=!TM1637_VC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math.h"

u16 VAL_MAX=0;
u16 VAL_MIN=0;
u16 VAL_JUDGE=1300;
u16 count=0;
void  GET_Range(void)
{ int i=0;
        int j=0;
        int t=0;
        u16 adcx;
        u16 MAX[10]={100,100,100,100,100,100,100,100,100,100};//第一个最小
        u16 MIN[10]={5000,5000,5000,5000,5000,5000,5000,5000,5000,5000};//第一个最大
        for(i=0;i<100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cx=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10);
                if(adcx>=(MAX[7]+MAX[8]+MAX[9])/3-5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[0]=adc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9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X[j]>MAX[j+1]) //前面的要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t=MAX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[j]=MAX[j+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X[j+1]=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adcx<=(MIN[7]+MIN[8]+MIN[9])/3+50)
                { MIN[0]=adc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9;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[j]<MIN[j+1]) //前面的要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MIN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[j]=MIN[j+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[j+1]=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VAL_MAX=(MAX[3]+MAX[4]+MAX[5]+MAX[6]+MAX[7])/5;
        VAL_MIN=(MIN[3]+MIN[4]+MIN[5]+MIN[6]+MIN[7])/5;
        //VAL_JUDGE=(VAL_MAX+VAL_MIN)/2;
        VAL_JUDGE=((VAL_MAX+VAL_MIN)/2-VAL_MIN)*0.9+VAL_MIN;//略微偏下
        if(VAL_MAX-VAL_MIN<400)//200MV左右 防止检测的都是一
        { VAL_MIN=VAL_MIN-500;//有待商榷数值
                VAL_JUDGE=(VAL_MAX+VAL_MIN)/2;
        }

}
u8 GET_CODE(void)  //采集   现在只判断一和零 没有中间 正弦波时候清空  一定要特殊标记 延迟五秒关闭
{         u16 adcx;
          adcx=Get_Adc_Average(ADC_Channel_1,10);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xNum(156,130,adcx,4,16,0);//显示ADC的值
        if(adcx>VAL_JUDGE)  //阈值需要修改
        {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}

//初始化ADC
//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
//我们默认将开启通道0~3
void  Adc_Init(void)
{
      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 |RCC_APB2Periph_ADC1        , ENABLE );          //使能ADC1通道时钟

        RCC_ADCCLKConfig(RCC_PCLK2_Div6);   //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/6=12,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

        //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IN;                //模拟输入引脚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ADC_DeInit(ADC1);  //复位ADC1,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
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        //ADC工作模式: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DISABLE;        //模数转换工作在单通道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DISABLE;        //模数转换工作在单次转换模式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;        //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        //ADC数据右对齐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hannel = 1;        //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
        ADC_Init(ADC1, &AD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

        ADC_Cmd(ADC1, ENABLE);        //使能指定的ADC1

        ADC_ResetCalibration(ADC1);        //使能复位校准

        while(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        //等待复位校准结束

        ADC_StartCalibration(ADC1);         //开启AD校准

        while(ADC_GetCalibrationStatus(ADC1));         //等待校准结束

//    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

}
//获得ADC值
//ch:通道值 0~3
u16 Get_Adc(u8 ch)
{
          //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,一个序列,采样时间
      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1, ch, 1,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);        //ADC1,ADC通道,采样时间为239.5周期

     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

       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1, ADC_FLAG_EOC ));//等待转换结束

       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(ADC1);        //返回最近一次ADC1规则组的转换结果
}

u16 Get_Adc_Average(u8 ch,u8 times)
{
        u32 temp_val=0;
        u8 t;
        for(t=0;t<times;t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_val+=Get_Adc(ch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temp_val/times;
}

Keil代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