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数码管实验程序(动态、静态显示)注释很详细

楼主:
基于AT89C52单片机的数码管类实验
电路原理图如下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标题:        数码管的显示
效果:        显示00-99,动态显示+变化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头文件:
#include "reg51.h"

//变量定义:
unsigned char table[]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表:共阳数码管 0-9
//引脚定义:
sbit SMG_q = P1^0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千位)
sbit SMG_b = P1^1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百位)
sbit SMG_s = P1^2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十位)
sbit SMG_g = P1^3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个位)

//函数声明: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da);//定义显示函数,参数为显示内容,只显示两位数
void delay(void);

//主函数,C语言的入口函数: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                //作为查表的索引号
        unsigned char ldata;        //变量用作0~99计数
        unsigned int j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此变量作为计数跳变刷新时间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500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j--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ldata);        //刷新5000次,约1秒,注:在C语言里是没有周期可计算的哦~~~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ldata<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ata++;                //刷新完成约1秒,变量做加计数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ata=0;
        }
}

//显示函数,参数为显示内容,只显示两位数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da)
{
        SMG_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十位数码管
        P0=table[da/10];        //获取十位值,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,显示相应的0-9
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数码管显示,因是共阳型,所以不是0
        SMG_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十位数码管

        SMG_b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个位数码管
        P0=table[da%10];        //获取个位值,查表输出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,显示相应的0-9
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数码管显示,因是共阳型,所以不是0
        SMG_b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个位数码管
}

//延时子函数,短暂延时
void delay(void)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10;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标题:        数码管的显示
效果:        显示1234,从这个例子可以学习多位数码管的动态显示技术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头文件:
#include "reg51.h"

//变量定义:
unsigned char table[]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表:共阳数码管 0-9
//引脚定义:
sbit SMG_q = P1^0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千位)
sbit SMG_b = P1^1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百位)
sbit SMG_s = P1^2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十位)
sbit SMG_g = P1^3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个位)

//函数声明:
void delay(void); //延时子函时

//主函数,C语言的入口函数: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        //作为查表的索引号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停的循环扫描,不扫描则不显示或显示不正确,即为动态显示,
        {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 1234,可自行修改
                SMG_q=0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千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1];        //查找"1"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输出,显示相应的1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     //加入短暂延时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数码管显示,因是共阳型,所以不是0
                SMG_q=1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千位数码管

                SMG_b=0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百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2];        //查找"2"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输出,显示相应的2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     //加入短暂延时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数码管显示,因是共阳型,所以不是0
                SMG_b=1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百位数码管

                SMG_s=0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十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3];        //查找"2"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输出,显示相应的2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     //加入短暂延时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数码管显示,因是共阳型,所以不是0
                SMG_s=1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十位数码管

                SMG_g=0;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个位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4];        //查找"2"定义好的数码管段值与P0口输出,显示相应的2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        //加入短暂延时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数码管显示,因是共阳型,所以不是0
                SMG_g=1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个位数码管
        }
}

//延时子函数,短暂延时
void delay(void)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10;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标题:        数码管的显示
效果:        静态显示一位数码管,显示0-9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头文件:
#include "reg51.h"

//变量定义:
unsigned char table[]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表:共阳数码管 0-9
//引脚定义:
sbit SMG_q = P1^0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千位)
sbit SMG_b = P1^1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百位)
sbit SMG_s = P1^2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十位)
sbit SMG_g = P1^3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个位)

//函数声明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d_time); //延时子函时,

//主函数,C语言的入口函数: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循环变量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MG_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千位数码管,这是静态显示,P0口输出显示,不需要刷新,也可选择百位、十位或个位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也可两位或全部同时输出显示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0;i++)        //循环显示0-9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i];        //查表输出数码管段值给P0口,显示相应的0-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延时子函数,参数范围 0-65536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mp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j;
        while(tmp--){
                j=255;
                while(j--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标题:        数码管的显示
效果:        静态显示一位数码管,显示一个"5"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头文件:
#include "reg51.h"

//引脚定义:
sbit SMG_q = P1^0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千位)
sbit SMG_b = P1^1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百位)
sbit SMG_s = P1^2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十位)
sbit SMG_g = P1^3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个位)

//主函数,C语言的入口函数: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SMG_q=0;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千位数码管,这是静态显示,P0口输出显示,不需要刷新,也可选择百位、十位或个位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也可两位或全部同时输出显示
        P0=0x92;                //输出数码管段值给P0口,显示相应的5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-9的段值分别是(共阳):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

        while(1);                //程序停止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标题:        数码管的显示
效果:        显示1234,缓冲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头文件:
#include "reg51.h"

//变量定义:
code unsigned char table[]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表:共阳数码管 0-9
unsigned char l_disbuff[4]={1,2,3,4,};//显示缓冲
unsigned char l_posit=0;        //显示位置

//引脚定义:
sbit SMG_q = P1^0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千位)
sbit SMG_b = P1^1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百位)
sbit SMG_s = P1^2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十位)
sbit SMG_g = P1^3;        //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(个位)

//函数声明: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imer); //延时子函时
void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
//主函数,C语言的入口函数: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=10000,j=1000;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停的循环扫描,不扫描则不显示或显示不正确,即为动态显示,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//调用显示缓冲内容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}
}

//延时子函数,短暂延时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imer){
        while(timer--);
}

//显示函数,参数为显示内容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P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switch(l_posit){
        case 0: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千位数码管,关闭其它位
                SMG_q=0;
                SMG_b=1;
                SMG_s=1;
                SMG_g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l_disbuff[0]];        //输出显示内容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//选择百位数码管,关闭其它位
                SMG_q=1;
                SMG_b=0;
                SMG_s=1;
                SMG_g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l_disbuff[1]]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//选择十位数码管,关闭其它位
                SMG_q=1;
                SMG_b=1;
                SMG_s=0;
                SMG_g=1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l_disbuff[2]]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//选择个位数码管,关闭其它位
                SMG_q=1;
                SMG_b=1;
                SMG_s=1;
                SMG_g=0;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l_disbuff[3]]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l_posit++;                //每调用一次将轮流显示一位
        if(l_posit>3)
                l_posit=0;
}

以上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2-05-23):
注释够详细 对初学者有参考价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