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TLAB线性拟合问题

楼主(2022-05-20):
怎么把两个线拟合到一个图里,然后显示y轴标题为“电阻值”,x轴标题为“个数”

x=[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,16];
y1=[2.23,2.53,4.52,3.01,2.75,3.86,2.25,2.39,0.19,2.62,-4.68,-4.76,-10.75,-7.84,-5.25,-9.96];
y2=[2.37,2.53,3.91,3.01,2.75,3.86,2.25,2.39,0.19,2.62,1.07,-4.76,-10.75,-7.84,-5.25,-9.96];

figure(1);
%plot(x,y1,'r',x,y2,'b);
plot(x,y,'r');
title('线性拟合')
hold on;
[a,b]=Linear_fitting(x,y);

t=1:1:16;
z=a*t+b;
plot(t,z);

function [a,b]=Linear_fitting(x,y)
n=size(x,2);
sum_xy=sum(x.*y);
sum_x=sum(x);
sum_y=sum(y);
sum_xx=sum(x.*x);

a=(n*sum_xy-sum_x*sum_y)/(n*sum_xx-sum_x^2);
b=(sum_xy-sum_xx*sum_y/sum_x)/(sum_x-n*sum_xx/sum_x);

end

网友A:
能否先给出一个你认为已达成目的的图呢,它长什么样子。

楼主:
我就是不知到怎么搞,然后看看大家有啥方法不

网友B:
你是要 这种效果吧?

拟合4次

拟合4次

拟合2次

拟合2次

测试例程

测试例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要 这种效果吧?

拟合还是要有物理意义的,没意义的纯数据拟合出来的曲线也是没意义的,楼主什么都不说,这些杂乱无章的数据也没有拟合的价值。

冯诺依曼的名言:给我四个参数,我能拟合出一头大象,给我五个参数,我能让大象的鼻子摇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