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辛苦了,想知道能不能把电路板上的芯片的程序复制出来放到新的芯片里?
关闭

楼主(2022-05-20):
想知道能不能把电路板上的芯片的程序复制出来放到新的芯片里,如果行是在电路板上就能读出来还是拆下来才能读出来,烧写在电路板上能操作还是要先在烧写器上烧录好在安装到电路板。

网友A:
程序没加密的前提下,如果板上留了烧录口,直接在板上就能读取,如果没有,拆下来也可以读取

网友B:
一般无法复制。是否要拆下来取决于单片机具体型号,比如最便宜的几毛钱OTP单片机就只能用烧录器来烧写。

网友C:
大部分能复制。如果程序是私有的,不要去弄。
芯片分为加密和不加密。一般都是加密的,如果不加密,你就能轻易获取到别人设计的程序从而仿制。
不加密的芯片少,一般内部测试用的才不加密,直接用烧录器读出程序就可以的。
加密的芯片想要读出来,需要把芯片拆开进行纳米级的操作,早期的芯片简单一些,近期的复杂一些。
也有一些没人能读出来的。。

网友D:
想多了吧。还会有不加密的芯片?连论坛里的小白还没有成功的项目的时候都想着怎么加密。成熟的产品都上市了。能不加密?

网友E:
没那么简单,要是真那么简单的被复制,谁敢用这款芯片开发产品?芯片公司早就倒闭了。
当然,打开芯片也是可以复制的,费用超过10万。
能够通过软件搞定的人,绝对是顶尖高手,他们也不需要去逆向,直接给你重新写一个 更快更好更稳定。

网友F:
过去可以,现在碰碰运气吧。
楼上各位说的很对。

网友G:
试试,Ctrl+C  然后Ctrl+V 。 呵呵呵!!!

网友H:
整出来,让我们们也学学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I:
可以复制, 需要这颗芯片没有加密。 精测通烧录器即兼容市售的绝大部分程控芯片,了解型号 封装 后即可开工,读取 编程 擦除 查空 等过程都包含在一个工程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大部分能复制。如果程序是私有的,不要去弄。
芯片分为加密和不加密。一般都是加密的,如果不加密,你就能 ...

能读出芯片的仪器哪种好用点?

网友J:
先要知道芯片型号,是单片机还是存储器还是其他什么芯片,查询数据手册,满足单片机最小系统,不需要把芯片拆下,在线烧写或离线烧写都可以,如果单片机使用了外部存储器,就需要把存储器拆下来烧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