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X711与c51单片机连接电路图 求分析

楼主:
新手勿喷,这个原理图,HX711与c51单片机相连,上面的为啥要那样连接呀,而且HX711不是有内部稳压电路供电吗,为啥底下要连电源和地呀。

我的理解是上面的E+、E-是为模拟输入供电吗?,下面电源为数字输出供电吗

网友A(2022-05-21):
E+、E-是称重传感器的供电,当然模拟,数字电路也要供电,这个图是简略图不完整。

网友B:
取决于你打算测量的伩号性质。

如果是应变片惠斯通电桥,给电桥提供的电源应该由3脚AVDD和6脚AGND提供,电桥输出接到8脚INA+和7脚INA-上面,这是比例法测试,AVDD虽然不准,会跑偏比如变大了5%,但是INA也会跟着跑偏,变大5%。因为HX711读数是INA电压和AVDD电压的比值,所以跑偏了这么大,结果确是非常稳定的,没有跑偏。

但是如果输入信号的性质不是惠斯通电桥,而是一个差分电压绝对值,那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基准源来确定这个绝对值是多少,那么5脚VBG带隙基准源电压要比AVDD靠谱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