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M240/570 CPLD系统板的晶振和复位问题

楼主(2022-05-21):
EPM240/570系统板中芯片有4个GCLK,是可以接4个晶振时钟源吗?还是说只能用一个时钟?网上的意思好像只能有一个全局时钟,那还可以有多个局部时钟?
CPLD不需要复位吗?为啥我没找到复位引脚,但我看到别人的板子上有的有复位按钮,有的又没有

网友A:
CPLD本身并不需要复位,但是你设计好的成品可能需要复位。

网友B:
一般应用,一个全局时钟就行,特殊应用有可能要多个时钟源。

网友C:
起点有严格要求东东,需要复位至起点。
没有起点要求的,不必复位。
应用单元,只要有办法,能得到合适的时钟即可,需要用几个就用几个。未必四个晶振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