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板按照原理图焊接的实物不能用,但单片机开发板可以,如何排查错误

楼主(2022-05-21):
按照开发板原理图线路和定义写的程序在开发板上可以用,但用万用板按照原理图焊接的实物为什么不能用呢?

网友A:
检查 供电 晶振 复位 部分的电路

网友B:
你焊得不够好,看看我焊的都能用

网友C:
红色按钮看着好别扭...

网友D:
一样的程序 那只能是硬件的问题了

网友E:
好多飞线啊,都连接对了吗,相互有没有短路的,这个工程有点大,花不少时间吧

网友F:
若在开发板可以,在你万用板不可以只有一个情况:就是你万用板没焊接好,有虚焊或开路现象。自己用万用表的蜂鸣挡仔细检查一下吧!

网友G:
检查是虚焊漏焊,使用万用表测一测吧

网友H:
飞线用带皮的,尽量避免短路。把插件都拔下来。先量一下通不通,短不短。在把程序改成简单的,一个模块一个模块测试。
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放在一边先不管它,放空一下心情,出去转转。回来在研究。
我都是这么找故障的。有时候好几天才解决问题。

网友I:
需要耐心+细心。建议按节点检查。逐一排查。

网友J:
楼主真乃焊武帝也!!!我说过多少次了,洞洞板最好是少用,尽量不要用!
我洞过最复杂的一个电路,仅仅是AVR单片机的一个下载线,比这再复杂的电路,我从来没有洞过。我就发现,用洞洞板焊电路,特别费时间,极易出错,错了以后还不好找,与其费这个时间,还不如手工制作单面板来验证,手工制作单面板,最快速的方法是热转印,此方法我早已轻车熟路,算下来和洞洞板花费的时间差不多,甚至有时候洞洞板查错时间超过手工制作单面板的时间,关键洞洞板还不便宜,最关键的问题是,洞洞板对学习电子技术和画图方面没有任何提高,纯粹浪费时间浪费钱。洞洞板能做的电路,画单面板小菜一碟,能把单面板画好,画双面板更是小菜一碟,不建议免费打样,每次5片,浪费太大,我都是自己做单面板验证,把握性很大的电路才去打样。

网友K:
方法问题:首先是最小系统,焊完后下载个灯控制下看看,没问题再继续。每增加一部分,下载个相关程序跑跑,没问题再继续,直至全部搞定。

网友L:
检查是否短路

网友M:
虚焊,短路,连线错误。是洞洞板失败的三大主要原因。

网友N:
      首先差单片机工作条件是否满足。这个可以先用简单程序测试下。如果不满足,则查单片机工作条件,如供电是否正常,有没有正负反接等。晶振电路有无问题,晶振频率是否和开发板一致,复位电路是否正常。
      如果单片机工作条件没问题,那么就要查程序运行条件。如是不是需要上拉电阻,按键等的GND是否和单片机的GND是连接的。如果有I2C等通讯电路,则还要查看I2C电路是否正常。
      一般最常出错的是供电接反,共地没处理好,晶振电路电容不一致,晶振焊接坏或者频率不一致,复位电路没有弄好等这些问题导致的楼主所说的的现象。再深入就是通讯电路的问题。如通讯电路被干扰或者电流不够等。

楼主:
前两个是A2开发板的单片机核心和数码管显示模块,后两个是仿真,我按原理图用了STC89C52RC、两个30pf、一个104瓷片电容、1个4.7k电阻10K九脚排阻及其它的器件焊接最小系统,74HC245、74HC138以及共阴极4位数码管两个焊接了数码管显示驱动模块,最后将焊接的实物与开发板连用用不了,将开发板自带的动态数码管显示代码烧录进去后显示的也是8个8,而不是0~7,不知道哪里出错了,到底是代码的原因还是线路的原因

网友O:
应该是万用板没焊接好,有虚焊或开路现象,可以用万用表把连接的节点检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