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电流采样电阻的阻值怎么计算?

楼主(2022-05-21):
用得芯片是STM32G070KB单片机,现在采样电流范围±8A,别人说采样电阻用0.1欧,请问怎么计算采样电阻的呢,公式是什么,有指导一下吗

网友A:
没有一定之规。首先要看需求,能够忍受多大的压降,比如8A,0.1Ω压降有0.8V,在4.2V单节锂电池供电系统里面做电流采样显然是不合适的。如果是220VAC系统,这个采样电阻又是合适的,你不提需求就要选采样电阻也是非常不严肃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一定之规。首先要看需求,能够忍受多大的压降,比如8A,0.1Ω压降有0.8V,在4.2V单节锂电池供电系统里 ...

是用在一个IPM模块,他的输入是15V的,我是纯小白,求教

网友B:
±8A动态范围是16A,采样电阻 0.1欧,电压范围0-1.6v,ADC参考电压不能小于1.6v。选采样电阻要求,最大测量电压不能大于ADC参考电压。

网友C:
1、一般先考虑满载取样时电压、功率的需求。
本例:如需8A时得到5V,则5V/8=0.625Ω
核算功率:电阻上功率=5*8=40W,想必对20W的电烙铁有感觉吧。如此就可以判这不合适。
如果功率取0.5W,则电压 = 0.5/5=0.1V,电阻 = 略。
如此,可能需要进行电压放大,将0.1V放大到5V。
以上只是简单一计算。实际的设计,当根据实际情况,统筹考虑,不是太难的,可以试试。

网友D:
首先从分辨率考虑, 肯定满量程最好。stm32 ad是3.3V   先算功率 3.3V/2 * 8=13.2W, 一般贴片电阻不可能有这么大功率, 而选其他类型电阻,又会导致整个系统效率降低, 能量大部分耗到电阻上了。 一般贴片采样电阻  就选个 1210~2512 最大1~2W之间。 1.2W / 8 = 0.15V.  0.15V / 8A = 0.018欧  选个18毫欧即可。  这样后级还得设计放大电路, 因为有负电流, 得带偏置。 放大倍数, 1.65/0.15, 大约10倍即可。
当然, 测量范围8是最大电流还是有效值不清楚, 把有效值带进去再算一遍就行。
如果嫌分辨率不够, 可以用两个采样电阻并联, 分担功率, 这样电阻值就可以取大一些。 后级放大倍数就可以小一点。  (放大倍数小, 可以减弱外部噪声和运放自己噪声经过放大对输出的影响。选好运放又有成本考虑),看系统要求了。但并联的电阻又不宜过多,因为电阻精度又无法保证。极高精度的又贵。再综合考虑采样精度, 空间,成本, 布线方面。

网友E:
用10毫欧的好一点,我们以前做大电流采样买的康铜电阻一般都是几十毫欧。只要取样电压和AD输入或者前置电路匹配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