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觉这个SOT23 TL431太难焊了,请教大家如何焊接?

楼主(2022-05-21):
感觉这个SOT23 TL431太难焊了,比有些蜈蚣芯片、什么0403都难焊,请教大家如何焊接?

练习板上焊了近十个,一个都没有焊好,幸亏做稳压电源正式焊的还好,成功了。

比小米粒大一点点,细细短短的一点小脚,就是焊不住,感觉即使焊好了,它也会死掉。
请教一下各位高手,,怎样才能焊好这个“岁忘八”?

谢谢!

网友A:
如果这个SOT23 TL431太难焊了,那0402,0201贴片怎么焊接?

网友B:
要涂助焊剂,用带松香芯的焊锡丝,很好焊。

网友C:
我倒不怕SOT23不好焊,而是TL431这种SOT23封装引脚有好几种!采购每次都买不到正确的!!!一怒之下改成SO-8封装的,这下子消停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这个SOT23 TL431太难焊了,那0402,0201贴片怎么焊接?

练习板上,贴片电阻电容,包括0805、0603,练习到基本都能焊好:正、牢靠;0403、0201没焊过;但是这个SOT-23就是焊不好,感觉管脚不吃锡,涂松香、用焊丝、锡浆都不行;所以才来请教。

楼主:
是不是练习板配备的管子质量方面有问题?焊盘焊的时间长一点,盘子就脱落了。

楼主:
谢谢上面各位了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练习板上,贴片电阻电容,包括0805、0603,练习到基本都能焊好:正、牢靠;0403、0201没焊过;但是这个SO ...

焊接SOT23封装TL431、8050、8550之类的元件,简单的不能再简单,楼主实在搞不定,就用纯铜最尖的烙铁头总可以焊上去了吧,请楼主看看这个帖子,QFN封装的照样可以手工焊接。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8045-1.html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倒不怕SOT23不好焊,而是TL431这种SOT23封装引脚有好几种!采购每次都买不到正确的!!!一怒之下改成SO- ...

我也是听说SOT23封装TL431有好几种,好在我只有一种,一直还没有用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练习板上,贴片电阻电容,包括0805、0603,练习到基本都能焊好:正、牢靠;0403、0201没焊过;但是这个SO ...

元件引脚不吃锡,应该是买到了非原装元件,只能用好的助焊剂,和元件封装没有关系。
焊这种封装,我都是先在单独一边的那个焊盘上先上点锡,然后镊子夹住元件正对着焊盘放上,电烙铁融化之前上锡的那个焊盘,同时镊子轻微的向下使力,元件就可以贴合在PCB上了,如果感觉另两个引脚偏了,可以再次融化焊锡校正,然后就可以轻松焊接剩下的两个引脚了。

网友F:
可以考虑用锡膏,可以用热风枪,假如怕吹飞零件可以考虑用尖嘴焊头靠近烘烤也可行

网友G:
手艺这东西 自己不开窍谁讲都没用 自己多练吧

网友H:
烙铁头大了吧。用个1毫米的马蹄头,或者圆尖头。用带松香的0.5mm的焊锡丝,低温的,很好焊的。
不要用高纯度的锡丝。一定要用低温的,0.5mm粗带松香芯的。100克也就10多元。
有好的焊台最好,没有就用一把60W可调温的电烙铁。什么花的也不贵。我用一个杂牌的才10多元。也挺好用的。另外在买几个好点的烙铁头,几元一个。在配1小盒松香。
当你有了这些后,就会发现焊接原来如此简单。

网友I:
先在PCB上镗锡后在用尖头烙铁焊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手艺这东西 自己不开窍谁讲都没用 自己多练吧

楼主:
感谢上面各位的回答,对在下很有启发。焊接应该是不难的,不然也不会有这种封装存在;应该是我还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;或者如有朋友所言,引脚质量可能也有点问题。我想,按照朋友的正确指教,定会成功!晚上回去就再试一下,然后向大家汇报

网友J:
选一边的焊盘先上锡,烙铁头加热,把元件放上去

网友K:
只要是贴片,先上风枪

网友L:
拿A4纸 把脚打磨一下

网友M:
直接PCB焊盘上点上锡,风枪吹,镊子夹着片子调整位置。吹完有连锡的话烙铁修正一下

楼主:
用大家传授的方法,普通的操作,这个三脚龟能焊好了,感觉前面还是不掌握方法,而且元件和板子质量也差一些。

再次谢谢大家!

网友N:
SOT23是比较大的元件了。要多练焊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SOT23是比较大的元件了。要多练焊工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用大家传授的方法,普通的操作,这个三脚龟能焊好了,感觉前面还是不掌握方法,而且元件和板子质量也差 ...

有的元件摆放位置不正,焊锡用的太多,超级浪费,对于机制板,可用棉签沾无水乙醇松香溶液在所有的焊盘上涂抹一遍,晾干以后就好焊很多。

网友O:
可以多焊接写0805和0603的电阻练手。焊接SOT23和先焊接固定一个引脚后再焊接其他的。我贴片焊几百个后,这种已经很轻松了。初学时可以用好点的烙铁和焊锡、助焊剂什么的,我入门时的垃圾烙铁和焊锡让我直接自闭了

网友P:
这怎么会难焊,你不适合焊接,找个人代劳

网友Q:
我都是用ptc恒温加热台焊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这怎么会难焊,你不适合焊接,找个人代劳

牛人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的元件摆放位置不正,焊锡用的太多,超级浪费,对于机制板,可用棉签沾无水乙醇松香溶液在所有的焊盘上 ...

网友R:
使用 PCB 模板和热风枪焊接小型表面贴装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