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太阳能照明系统

楼主:
老爸给了套太阳能板、旧的电瓶,还给了个控制器,我就想自己做一套照明系统,平时使用逆变供电,电瓶没电自动转换成市电供电,当好几天日照不足的时候,采用强制市电充电,防止电瓶损坏

该电路还在考虑中,后续继续修改

网友A(2022-05-21):
家里有几块闲置的100w的太阳能板,我也想自制一套 不过和楼主不同我想做并网的,因为我没有大容量的电池(很贵),我的设想是有太阳的时候就用太阳能给家里供电,没有太阳或者光照强度不够就在线自动切换到市电(保持电脑电视等家电不断电重启),这个难度应该更大,不知道行不行得通,我怕会损坏家里电器,一直不敢下手,而且也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案 向楼主学习.

网友B:
如果不会画板
如果不会单片机
那还是别折腾了,不然,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鸡肋的东西
电瓶坏不坏,不是充电的问题,是充放的问题,你不进行充放,电瓶怎么会坏呢?
接逆变器给家电供电,这个也很鸡肋,除非你电瓶很大,电池板也很大
搞个路灯就行了,自动控制,每天开几个小时就关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不会画板
如果不会单片机
那还是别折腾了,不然,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鸡肋的东西

请问大佬假设说电瓶足够用的前提下,电器接逆变器和直接用220v效果是不是都一样,逆变器会对电器有损伤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家里有几块闲置的100w的太阳能板,我也想自制一套 不过和楼主不同我想做并网的,因为我没有大容量的电池(很贵 ...

请问老哥太阳能板单晶的还是多晶的、多钱一块买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家里有几块闲置的100w的太阳能板,我也想自制一套 不过和楼主不同我想做并网的,因为我没有大容量的电池(很贵 ...

看看在线UPS是不是可以满足要求,太阳能电池“并联”在电瓶上

网友E:
前几天刚在某宝里看了,2000W的好像是2W。自己折腾的感觉没啥意思。首先电瓶太贵。第二自己做的效率难说。
不要搞复杂的。就搞一个太阳能的发电直接接空调的电路。就是单一的功能的能省点钱就好了。
要不就用太阳能发电烧热水的。功能单一,电路简单。好实现。
要不容易烂尾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不会画板
如果不会单片机
那还是别折腾了,不然,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鸡肋的东西

就一点不同意你看法

电瓶这东西在能源领域就是个垃圾 从生产出来就是在坏掉的路上 你不用它放着 它会坏 你用它多了 它会坏 你充电多了 它会坏 就算一切随着它 容量也是一次不如一次 反复使用几百次几千次那是衰减到忍受不了的总数 可不是能用的那些次数里容量都一样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大佬假设说电瓶足够用的前提下,电器接逆变器和直接用220v效果是不是都一样,逆变器会对电器有损伤吗

理论上是一样的 不过板凳不是说了 带家里电器想法不乐观啊 假设空调是1000W 220v是4.5A 假设逆变能量不损失 12V电瓶要83A 48V也要20A 以目前太阳能的充电效率 这得怎么充才够一晚上用啊

网友G:
发现网上买的逆变器,电瓶电压低于10伏还在工作,打算自己设计一个低压保护电路,就是电瓶电压低于10.5伏,关闭逆变电源,控制器给电瓶充电,充到14.4伏,再次接通逆变电源,在断开逆变的时候,同时转换成市电供电

网友H:
想法倒是可以,但是目前光伏发电效率太低,很鸡肋,就不用想并网了,自己用勉强可以

网友G:
就是自己用,代替照明而已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大佬假设说电瓶足够用的前提下,电器接逆变器和直接用220v效果是不是都一样,逆变器会对电器有损伤吗

1,所谓太阳能,就是电瓶,电池板,光照,这三个加一块的,就像古代用木板做的水桶一样,能放多少水,取决于最矮那块木板
放到太阳能系统中也是一样的,你自己看一下你的这些个东西,最低配置决定了你这个系统的最大能力
100W太阳能电池板,能产生的的充电功率60W左右,你再通过逆变器升压,又有损耗,然后,再点灯,又有损耗......
2,逆变器对电器损伤,这取决于你逆变器的好坏
3,如果说你有时间,又有这方面的爱好,个人推荐是电瓶直接通过降压的方式(这个要自己画板),或者是直接网上直接买12V夜市灯点灯如果你要接到220V中,那你家就得先把电网的电先关了....

网友I:
日照好的可以考虑考虑,市电一般不太经常出现问题需要替代的啊,这个成本还是高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请问大佬假设说电瓶足够用的前提下,电器接逆变器和直接用220v效果是不是都一样,逆变器会对电器有损伤吗

最好使用工频正弦波逆变器,对家电没有影响,高频逆变对电感类家电有影响

网友G:
画完了板子,不知道有没有问题,去打个样试一下

网友G:
板子回来了

网友J:
太阳能电池板分两种,具体你可以去网上查,看自己的需要来配置,蓄电池和板两者最贵,控制器的话自己设计最好。

网友J:
铅蓄电池如果用的话,浮充次数最多3000次左右就不行了,有新能源电池,没有试过,价格太贵,也不知道安全否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J:
铅蓄电池如果用的话,浮充次数最多3000次左右就不行了,有新能源电池,没有试过,价格太贵,也不知道安全否 ...

铁锂电池应该可以吧,不过我手里只有撤下来的汽车电瓶,先将就着试试

网友G:
还得研究研究LED装在什么地方

网友K:
担心电池炸了!

网友G:
板子上有两个可调电阻,其中一个调整到14.4伏控制逆变的继电器吸合,再调整另外一个当电瓶电压降到10.5伏断开继电器,这样板子就调好了,同时当继电器吸合的时候另外一个继电器同步吸合,切换到逆变供电,继电器断开时,切换到市电供电

网友G:
由于想看电瓶的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,所以买两个IB5135电流和电压表头,5135表头可以显示正负电流,非常合适,但是个头太大了,又买了个带50A分流器电流电表一体的小表头,但是小表头不能显示负电流,所以设计了个小继电器用来切换表头测量线的正负,这个继电器也跟控制逆变的继电器同步动作,并用LED指示

网友G:
这个板子还强制充电接口,用一个开关控制另外一个继电器,当日久太阳不足的时候,为了防止电瓶亏点,控制一个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,代替太阳能电池板,经过控制器给电瓶充电

网友G:
板子设计基本达到要求,剩下的就是安装到一个铁皮机箱里了

网友L(2022-06-20):
你们真强,说干就干

网友M:
这个设计非常不错的,正好也想搞好个,就是供个家里的路由器.太能板是单晶100W的.楼主你这个设计用得怎么样了.电路图吗.

网友N:
想法很好,太阳能太鸡肋。我配了套太阳能储能系统:200W太阳能板,150A/12V电瓶,12V转220V逆变器1500W,一套下来大概一千多块。最后只能用来做客厅50W照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