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pcb查重是怎么一回事

楼主(2022-05-21):
请问pcb查重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像是看什么文件位置?不太了解 师傅要检查听说要查重 我是在别人的文件的基础上改的据说也不行
麻烦各位大佬了

网友A:
pcb查重是什么意思?从来没听说过

网友B:
可能是尽量和别人的不同,要不有dao版的问题。个人学习做一个也就算了,要是产品就不好了。

网友C:
应该是查DFM,三维图形之类的吧

网友D:
没听说过PCB查重

网友E:
意思是不要和别人抄一样吧

网友F:
这个新名词,第一次见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