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渔的翻船了,单片机高精度的时钟制作问题

楼主(2022-05-21):
最近做要做一个高精度的时钟,机智的我第一个就想到使用高稳定晶振。模块用1307。折腾了一上午搭建硬件,下午写单片机程序测试。很好的开始注定悲剧的结尾,断电后我发现误差很大。百思不得姐,前后查找原因。看晶振的规格书突然发现+5V。
这才想起来,电池供电是3V。断电后他带不动这个晶振。
。。。

大神们,有解决的方法吗?说说参考下。

网友A:
搜“TCXO RTC”,搜出来的晶振不都比你用的“高稳定晶振”精确多了吗?

网友B:
有源晶振用电池供电?就算电压合格也支持不了几天啊!

网友C:
RX8025,DS3231这两个怎么都比DS1307好
调节一次,两年之内,误差不会超过1分
我这钟调节了一次,三年都没有动过了,分和北京时间一直是对得上的

网友D:
还是换芯片吧,虽然有点贵,但是准啊。1302和1307适合学习,不适合应用。

网友E:
买了不少1302 1307 但是好几年了还没用  老是在想 等有空了搞   究竟何时才算有空呢 哎

网友D:
1302可以用在其它的,有时间需要但是对时间准确度要求不高的位置。
比如我就做了一个热水器定时器,只在每天晚上8点到12点开电烧热水。其它时间关电节省电源。热水器白天基本用不上。加热也是费电。时间快点慢点无所谓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买了不少1302 1307 但是好几年了还没用  老是在想 等有空了搞   究竟何时才算有空呢 哎

一起搞,这两个时钟芯片我都做过

网友G:
做高精度时钟,最准确的是电波钟,其次是WIFI网络时间,不建议GPS北斗,电视上的中星9B就比中星6B慢8秒,北斗估计也是有时间误差大。其次是DS3231这类芯片或者高精度有源晶振。不过不太好使用在DS1302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G:
做高精度时钟,最准确的是电波钟,其次是WIFI网络时间,不建议GPS北斗,电视上的中星9B就比中星6B慢8秒,北 ...

电波钟(毫秒级)没有GPS(纳秒级)准,你说GPS不准可能是因为你用的模块不带PPS脉冲输出。GPS缺点是频率太高没有穿墙能力,必须有室外天线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做高精度时钟,最准确的是电波钟,其次是WIFI网络时间,不建议GPS北斗,电视上的中星9B就比中星6B慢8秒,北 ...

这是看时间的时钟,不是上太空搞科研,能看就行,
GPS是用来校正时间的,我做的这个,校正一次之后,使用DS3231时钟芯片加2032电池备用,三年没动过了
差不多就行,手机的时间,电视的时间,电脑网络的时间,在秒上面都不一样的,所以没有必要那么高的精确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