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IGT6单片机DMA-ADC多通道程序

楼主(2022-05-21):
已在板子上正常运行读取了

adc.c
#include "adc.h"
#include "math.h"

__IO uint16_t ADC1ConvertedValue[4]={0,0,0,0};//定义的采集数据寄存数组
float AD_Vaule[4] = {0};        // AD转换值
void ADC1_DMA_Config(void)
{
  ADC_InitTypeDef       ADC_InitStructure;
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;
  DMA_InitTypeDef       DMA_InitStructure;
  GPIO_InitTypeDef    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/打开ADC1,DMA2,GPIOA时钟,DMA1不行,没有ADC的通道,只能用DMA2
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DMA2 , ENABLE);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DC1, ENABLE);
  //通道选择,ADC1为0和4,ADC2为2和3,ADC3为0和1,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Channel = DMA_Channel_0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  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 //外设普通模式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High;//高等优先级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FIFOThreshold =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Burst = DMA_MemoryBurst_Single;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urst =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;
        // 外设基址为: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x->DR;//ADCx一律宏定义成了ADC1

        // 存储器地址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Memory0BaseAddr = (uint32_t)&ADC1ConvertedValue;

        // 缓冲区大小,应该等于数据目的地的大小
  DMA_InitStructure.DMA_BufferSize = 4;//几个通道就写几

        //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,地址不用递增

  DMA_Init(DMA2_Stream0, &DMA_InitStructure);
  DMA_Cmd(DMA2_Stream0, ENABLE);
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;//A4/A5/A6/A7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N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NOPULL ;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Mode = ADC_Mode_Independent;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Prescaler = ADC_Prescaler_Div2;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DMAAccessMode =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;
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.ADC_TwoSamplingDelay =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;
  ADC_CommonInit(&ADC_CommonInitStructure);
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Resolution = ADC_Resolution_12b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ScanConvMode = ENABLE;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ContinuousConvMode = ENABLE;
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 =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;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=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;

  ADC_InitStructure.ADC_DataAlign = ADC_DataAlign_Right;
        ADC_InitStructure.ADC_NbrOfConversion=4;//
  ADC_Init(ADCx, &ADC_InitStructure);
  //一共四个通道的设置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x, ADC_Channel_4, 1, ADC_SampleTime_3Cycles);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x, ADC_Channel_5, 2, ADC_SampleTime_3Cycles);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x, ADC_Channel_6, 3, ADC_SampleTime_3Cycles);
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(ADCx, ADC_Channel_7, 4, ADC_SampleTime_3Cycles);
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(ADCx, ENABLE);

  ADC_DMACmd(ADCx, ENABLE);

  ADC_Cmd(ADCx, ENABLE);
}

void ADC1_GetVaule(void)
{
        u8  i = 0;

  u32 AD[4] = {0};

        for(i=0;i<30;i++)        // 进行30次转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D[0] =AD[0] + ADC1ConvertedValue[0];        // 求和
                AD[1] =AD[1] + ADC1ConvertedValue[1];        // 求和
                AD[2] =AD[2] + ADC1ConvertedValue[2];        // 求和
                AD[3] =AD[3] + ADC1ConvertedValue[3];        // 求和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转换
                AD[0] =AD[0]/30;//平均值更稳定
                AD[1] =AD[1]/30;
                AD[2] =AD[2]/30;
                AD[3] =AD[3]/30;
//                while(!ADC_GetFlagStatus(ADC1, ADC_FLAG_EOC )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等待转换完毕
                AD_Vaule[0] = (float)AD[0]/4096*3.3;        // //转换成电压值
                AD_Vaule[1] = (float)AD[1]/4096*3.3;        // //转换成电压值
                AD_Vaule[2] = (float)AD[2]/4096*3.3;        // //转换成电压值
                AD_Vaule[3] = (float)AD[3]/4096*3.3;        // //转换成电压值

//        AD_Vaule[0]        = AD_Vaule[0] / 30;        // 取平均值
//  AD_Vaule[1]        = AD_Vaule[1] / 30;        // 取平均值
//        AD_Vaule[2]        = AD_Vaule[2] / 30;        // 取平均值
//        AD_Vaule[3]        = AD_Vaule[3] / 30;        // 取平均值
//
}

adc.h
#ifndef __ADC_H
#define __ADC_H

#include "stm32f4xx.h"

#define  ADCx ADC1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AD引脚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/#define   ADC1_CH6_PIN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C1 CH6 引脚
//#define         ADC1_CH6_PORT                GPIO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C1 CH6 端口
//#define         ADC1_CH6_CLK    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A                // ADC1 CH6 时钟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函数声明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void ADC1_DMA_Config(void);        // 初始化ADC1
void  ADC1_GetVaule(void);        // 进行AD转换,采集电压

#endif // __ADC_H

网友A:
能不能发下文件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发下文件啊

可以,已经发了

网友B:
非常有用,有需要的可以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