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小白新手写的关于一个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跑表程序

楼主(2022-05-21):
关于一个数码管前三位显示一个跑,范围000~999,相邻两数间隔0.01s,当按下按键时跑表停止,松手后跑表继续。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void display();
uchar 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欢迎各位大神指正!!!!
char hour=0,min=0,sec=0;

sbit addr_A=P3^0;
sbit addr_B=P3^1;
sbit addr_C=P3^2;

sbit P10=P1^0;

void delay(uint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initT0() 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0)%256;
        EA =1;
        ET0 =1;
        TR0 =1;
}

void keyScan(){
        static bit oldState = 1;
        if(!P10)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!P1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ldStat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dSta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P1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!oldState) oldState = 1;
}
void main() {
        initT0();
    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}
}

void INT_T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counter = 0;
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0)%256;
        TR0 = 1;
  counter++;
  if(counter==1)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er=0;
        }
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if(sec>=1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in>=1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hour>=1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=0;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) {
        uchar LED[3];
        LED[0]=hour;
        LED[1]=min;
        LED[2]=sec;

        addr_A=0;
        P0=table[LED[0]]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addr_A=1;

        addr_B=0;
        P0=table[LED[1]];
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addr_B=1;

        addr_C=0;
        P0=table[LED[2]];
        delay(2000);

}

网友A:
共阴数组看上去没什么问题,0.01S太快了吧,根本看不清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共阴数组看上去没什么问题,0.01S太快了吧,根本看不清啊

是的,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。

网友B:
数码管加上小数点就更完美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