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C语言报错error C214: illegal pointer conversion

楼主:
为什么单片机直接读取DHT11数据报错error C214: illegal pointer conversion

网友A(2022-05-22):
要传一个指针而不是变量。要看那个子程序里面怎么写的形参。

网友B:
非法的指针转换,指针用错了,看看被调用的函数原型,检查入口参数是否是与原型一致的指针参数

网友C:
看样子是底三个参数有问题

网友D:
RH_data要求是个指针,你没帖出来这个变量定义,显然不是才会报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