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OLED显示数值在减一位数的时候出现乱码?

楼主(2022-05-22):
OLED显示数值在减一位数的时候出现乱码,就是两位数变成一位数这种减一位数的时候出现乱码,型号是0.96寸四针的OLED,这是为什么?急救!

网友A:
模取好了,地址要写对,下标数量也要改

网友B:
You can use code for each digit:

Digit5= (val/10000)%10;
Digit4= (val/1000)%10;
Digit3 = (val/100)%10;
Digit2 = (val/10)%10;
Digit1 = (val%10);

Result:

Val = 123
Dight 5 4 3 2 1
Disp: 0 0 1 2 3

Val = 23
Dight 5 4 3 2 1
Disp: 0 0 0 2 3

Or you can fill rectangle in digit's edge before draw number's digits.

网友C:
把程序贴上来才好给你解决  乱码有多种原因的  有显示函数本身  还有你减的那个值是否正确 够不够减

网友D:
将串口读入的数据检查一遍,如果读入的数据没错,那就是你送到显示的问题了,也就是说是你送数据时格式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