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编写51单片机长按加时的程序?

楼主(2022-05-22):
设置计时时间时,长按INC键可以持续增加计时时间

网友A:
u8 KeyVal = 0;//全局变量,用完清零
void key_Proc()//单键长按,1ms中断内运行
{
        static u16 Delay_X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计数
        if(!IN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_XD<0xFFFF)Delay_XD++;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_XD>=2000)          //2000m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 = 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抬起
                Delay_X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_XD清0
}
void Key_Proc()//键码处理,1ms中断内运行
{
        static u16 Delay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消抖计数
        if(KeyVal == 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Val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++>500)//500ms累加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Delay = 0;
        }
}

网友B:
if(INC==0){T++;}

网友C:
1ms中断中判断按下就计数,没按下就清零!松手之后判断时长功能,试一下

网友D:
就是写按键长按检测程序,检测到按键没有抬起,即为长按,然后变量持续增加,如果连续变化太快,加上延时间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