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单片机串口初始化程序调试的问题

楼主:
在一直STM32单片机串口初始化的时候发现串口2一直调不通,后来对这例程调通啦,但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?有没有大佬能帮忙解释下?用图一图二的方法配置就不行,用图3的就可以。

网友A(2022-05-23):
你这是在玩在线找茬吗?
代码哪里不同你又不说,怎么分析?这一堆代码,一个一个去对比吗?
你图1操作的是串口1,串口2压根就没有动
图重新定向的函数是串口1,跟串口2没有关系,串口2也没有使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在玩在线找茬吗?
代码哪里不同你又不说,怎么分析?这一堆代码,一个一个去对比吗?
你图1操作的是串口 ...

我的意思是串口1和串口2的配置都是一样的,但是串口2不能用 串口1能用,我把两个放在一起初始化两个都能用,我问题已经找到了,是一个库的头文件没有包含芯片的头文件。谢谢支持。

网友B:
我问题已经找到了,是一个控制gpio的头文件没有包含芯片的头文件。谢谢支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