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值不能正确显示 求指导如何修改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22-05-22)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lcd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key1=P1^1;  //设置键
sbit key2=P1^2;  //加键
sbit key3=P1^3;  //减键
sbit key4=P1^4;  //退出键

sbit DQ=P1^7;
sbit beep=P1^0;
sbit led=P1^6;

sbit trig=P3^1;
sbit echo=P3^0;

uchar djshi,djfen=45,djmiao;
uchar r,num;
uint distance,t;
uchar l=25;
int wdz=0;

bit flag=0;
bit flag1s=0;

uchar code table1[]={"time: 00:00:00  "};
uchar code table3[14]={'0','1','2','3','4','5','6','7','8','9','.','-','M','C'};
uchar code table4[]={"wdz:"};
uchar cc[4]={0,0,0,0};

  27. void startmodule();
  28. void start();
  29. void count();

void Delay1ms(uint n)
{
   uint x,y;
    for(x=n;x>0;x--)
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Init_ds18b20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x=0;
        DQ = 1;          //DQ拉高
        Delay1ms(8);
        DQ = 0;          //DQ拉低,    将总线拉低,持续时间为480us到960us之间
        Delay1ms(80);
        DQ = 1;
        Delay1ms(14);
        x=DQ;
        Delay1ms(20);
}

unsigned char read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unsigned char dat = 0;
        for 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4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(dat);
}

void wri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=0;
  for (i=8; i>0; 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 = 0;
                DQ = dat&0x01;
                if(DQ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}

unsigned char readtemp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,b=0;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=0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write(0xcc);// 跳过读序列号操作
        write(0xcc);// 启动温度转换
        Delay1ms(100);
        write(0xcc);
        write(0xbe);//读取温度寄存器
        Delay1ms(100);
        a=read();//读温度低位
        b=read();//读温度高位
        temp=((b*256+a)>>4); //当前采集温度除16得到实际温度
        return(temp);
}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0=0,temp1=0,temp2=0;
        temp0=wdz/100;
        temp1=(wdz%100)/10;
        temp2=wdz%10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1, 1, table3[temp0])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2, 1, table3[temp0])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3, 1, table3[temp0])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4, 1, 0xdf);
        Delay1ms(5);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5, 1, table3[13]);
        Delay1ms(5);
}

void Lcd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子程序
{
        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38);  //开显示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38);  //开显示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38);  //开显示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38);  //开显示
        Delay1ms(5);
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0c);  //开显示不显示光标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06);  //写一个指针加1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01);  //清屏
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0);  //设置数据指针起点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table1[ i]);[ i]
                }

}
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
{

        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
                TL0 = 15536%256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0初值
                TH0 = 15536/256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0初值
        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EA=1;
}

void Timer1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
{

                TMOD |= 0x10;                //使用定时器T1的模式1
                TL1 = 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1初值
                TH1 = 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1初值
        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开始计时
                ET1=1;
                EA=1;
}

void write_sfm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0+add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ate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ate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0+add+1);
}
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num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        //等待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miao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miao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miao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miao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c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miao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miao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num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fen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fen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fen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fen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9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fen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fen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A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num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shi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shi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shi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3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shi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shi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date(djshi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8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4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om(0x0c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fmq()
{
        beep=1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beep=0;
        Delay1ms(5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LcdInit();
        Init_ds18b20();
        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  Timer1Init(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string(7,1,table4);

                trig=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dz=rea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shi==0 && djfen==0 &&djmiao==0)  //倒计时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//停止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mq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
                TL0 = 15536%256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        TH0 = 15536/256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        r++;
                if(r=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miao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fen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shi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sh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jfen==0&djsh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j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6,dj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9,dj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(12,dj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flag=1;
}

void startmodule()
{
                trig=1;
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         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 _nop_();

                trig=0;

}

void start()
{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Echo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
             while(echo);                //当Echo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    TR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

}

void count()
{
        t=TH1*256+TL1;
        TH1=0;
        TL1=0;
        distance=t*0.17;

        if(distance >=6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0, 1, table3[1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1, 1, table3[1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2, 1, table3[10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3, 1, table3[1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4, 1, table3[13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5, 1, table3[12]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istance <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0, 1, table3[1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1, 1, table3[1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2, 1, table3[10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3, 1, table3[11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4, 1, table3[13]);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char(5, 1, table3[12]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cc[1]=distance/100;
        cc[2]=distance/10%10;
        cc[3]=distance%10;
        lcd_writechar(0, 1, table3[cc[1]]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, 1, table3[cc[2]]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2, 1, table3[10]);//显示点
        lcd_writechar(3, 1, table3[cc[3]]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4, 1, table3[13]);//显示点
        lcd_writechar(5, 1, table3[12]);
                if(distance<=24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distance>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请问该怎么改动才能正确显示温度值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该怎么改动才能正确显示温度值呢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0=0,temp1=0,temp2=0;
        temp0=wdz/100;
        temp1=(wdz%100)/10;
        temp2=wdz%10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1, 1, table3[temp0])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2, 1, table3[temp1])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3, 1, table3[temp2]);
        Delay1ms(5)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4, 1, 0xdf);
        Delay1ms(5);;
        lcd_writechar(15, 1, table3[13]);
        Delay1ms(5);
}

网友B:
基于STC89C52单片机LCD1602显示的DS1302时钟带温度采集显示

楼主:
谢谢,我用仿真调试一下可以正确显示,但是按键调整时间好像有冲突,按设置键光标会在温度哪里来回闪,请问怎么解决呢

网友C:
调时间的时候停止温度显示更新

405行   if(num==0)display(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