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通信波特率变更为2400bps修改 求帮助

楼主(2022-05-22):
在单片机与PC之间进行串口通信时,需要进行以下操作:
(1) 在ISP下载器界面上选择“串口助手”选项卡。
(2) 设置串口号,与下载时所用的串口号一致。
(3) 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(与程序中预设值一致),校验位无,停止位1位。
(4) 在收发数据前,点击“打开串口”按钮。
(5) 若要发送数据,把数据输入发送缓冲区,点击“发送数据”;若要接收数据,观察接收数据缓冲区。
注意:无论收发数据,注意HEX模式/文本模式的选择,前者是16进制形式,后者是ASCII码形式。
修改程序:使通信波特率变更为2400bps,重复前一个实验。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nsigned char flag,a,i;
void main()
{

SM0=0;
SM1=1;
  REN=1;
TMOD=0X20;
TR1=1;
TH1=0XF4;
TL1=0XF4;
EA=1;
ES=1;
while(1)
{
  if(flag==1)
  {
  ES=0;
  flag=0;
  SBUF=a;
  while(!TI);
  TI=0;
  ES=1;
  }
}
}
void ser() interrupt 4
{
RI=0;
P1=SBUF;
a=SBUF;
flag=1;
}

网友A:
简单 打开STC-ISP 有个波特率自动设置的,输入参数 自动计算定时器值。复制过去,然后加上串口中断允许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