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万年历按键代码如何修改?

楼主(2022-05-22):
我根据“DS12C887做21位数码管万年历仿真"的资料制作万年历,经多次调试已近成功,走时显示正常,但按键
不能调时,加减按键不起作用,请教做过的高手,如何修改按键代码?

网友A:
STC8单片机+DS1302+DS18B20+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968-1.html

STC8单片机+DS3231+DS18B20+74HC595的LED16x32点阵温度万年历源代码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966-1.html

网友B:
按键不能调时间,是不是修改后没有写入RAM中

网友C:
只能参考别人的代码看看了。在论坛里搜索一下。很多的。

楼主:
修改好了,显示正常,只是7219有些发烫,不知是不是硬件质量问题。多谢诸位指点!

网友D:
论坛里面有很多这个资料,可以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