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一种多通道的模拟开关 能通过的电压最高12V

楼主(2022-05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CD4051  单通道 八选一
CD4052  双通道 四选一
CD4053  三通道 二选一
CD4066  四通道 一选一

均为最高 15V。

网友B:
你到Intersil官网找DG40x系列,HI-50x系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D4051  单通道 八选一
CD4052  双通道 四选一
CD4053  三通道 二选一

CD4052 电源接12V的 就直接导通了

网友C:
AD7510芯片 防闩锁型介质隔离CMOS开关,可提供最高超出电源电压±25V的过压保护,低导通电阻75Ω

网友D:
楼主通道开关通的是什么信号?怎么会有12V的?
分享一下,我也学习一下。谢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CD4052 电源接12V的 就直接导通了

CD4052  双通道 四选一 , 接通 12V 肯定要有 1/4 的通道导通的啊,有什么问题? 不通才是有问题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D4052  双通道 四选一 , 接通 12V 肯定要有 1/4 的通道导通的啊,有什么问题? 不通才是有问题!

E#高电平应该是不导通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E#高电平应该是不导通的

你不懂什么叫高电平。

网友D:
我只是分析一下,不知道对不对。
能否换一种方式呢,用三极管就能控制输出的高电平,还是低电平。一个小小的8050就能有12V的500毫安。是不是比集成电路简单多了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E#高电平应该是不导通的

E# 属于比较比较奇怪的描述, 盲猜是 INH 吧……
INH 的 逻辑1 = VDD,  逻辑 0 = VSS.
你说的高电平 是指  逻辑1 的话, 你确定 INH 给足 VDD 电平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