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w闭环控制Boost DC-DC变换器样机开发pdf资料

楼主(2022-05-22):
Boost DC-DC开环电路反映了boost 升压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。其简易拓扑结构如图1-1所示,下面以该图为基础,详细分析其原理。
Boost开环电路主要由电源、电感、MOS管,二级管,电容,电阻组成。其基本作用如下:
电源:提供升压所需的电能,其电压和电流可以存在一定的波动,如果在输出电压在稳定的情况下,其输入电压可以波动的范围越大,则变压的效果就越理想。
电感:作为储能元件,当MOS管ON时,积累电源流入电感的电流,当 MOS管OFF时,由于电感的电流具有不能突变的性质,电流使二极管导通,作为独立电流源与输入电源共同向负载输出电流,使的负载的电压提升。在电感的值比较大的情况下,电感中的电流持续不断。
二极管:防止在MOS管ON期间,电容中的电流回流到电感端。
电容:电容作存储能源在MOS管OFF时,电源流经负载时,储存能源。电容较大时,在 MOS管ON时,作为独立电压源给负载输入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的电压。
下面对MOS管ON和OFF期间,电路中电能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。
在MOS管ON期间,MOS管所在支路相当于导线,则负载所在支路被短路,电路在逻辑上可以被近视为如图 1-2所示的两部分。
在电源所在的回路中,此时电源的电能主要被电感储存了起来,为了维持电感的电源,电感中的电流不断增加。
在负载所在的回路中,当处在升压的初始阶段,电容中的电压相对较少,作为独立电压源在该期间向负载供电,此时负载的电源相对比较小;当电路进入稳定状态时,在电容足够容量大的前提下,电容中的电压比较大,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相对稳定的电压,给负载供电,以确保升压地平稳。

在MOS管OFF期间,MOS管所在的电路相当于开路。
由于电感的电流具有不能突变的性质,电流使二极管导通,作为独立电流源与输入电源共同向负载输出电流。此时负载的电压升高,而电容则处在充电状态,积累电压能,为下一次MOS管ON期间,需要给负载供电做准备。
下面对MOS管ON的占空比与输入、输出电压的关系做分析:
占空比为一个周期内,MOS管ON的时间与一个开关周期的比值,记作:Don,一个

2.1.2控制回路参数设计
1、输出电压取样电阻 R1、R2
  因UC3842的脚2为误差放大器反向输入端,芯片内正向输入端为基准 2.5v,可知输出电压Vo=2.5(1+R1/R2),根据输出电压可确定取样电阻R1、R2的取值。
  由于储能电感的作用,在开关管开启和关闭时会形成大的尖峰电流,在检测电阻Rs 上产生一个尖峰脉冲,为防止造成UC3842的误动作,在Rs取样点到UC3842 的脚3间加入R、C滤波电路,R、C 时间常数约等于电流尖峰的持续时间。
2、外补偿网络
   UC3842 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脚 l与反相输入端脚 2之间外接补偿网络Rf、Cf。 Rf、Cf的取值取决于UC3842环路电压增益、额定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容,通过改变Rf、Cf的值可改变放大器闭环增益和频响。为使环路得到最佳补偿,可测试环路的稳定度,测量Io脉动时输出电压Vo的瞬态响应来加以判断。
3、斜坡补偿
  在实用电路中,增加斜坡补偿网络,一般有二种方法,一是从斜坡端脚4接补偿网络Rx、Cx 至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端脚 2,使误差放大器输出为斜坡状,再与Rs 上感应的电压比较。二是从斜坡端脚4接补偿网络Rx、Cx到电流感应端脚3,将在Rs的感应电压上增加斜坡的斜率,再与平滑的误差电压进行比较,作用是防止谐波振荡现象,避免UC3842 工作不稳定,同时改善电流型控制开关电压的噪声特性。
4、保护电路
  当UC3842的脚3电压升高超过1V 或脚1电压降到1V 以下,都可使PWM比较器输出高电平,造成PWM锁存器复位。根据 UC3842关闭特性,可以很容易在电路中设置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。本电路中Rs上感应出的峰值电流形成逐个脉冲限流电路,当脚3达到1V时就会出现限流现象,所以,整个电路中的电感磁性元件和功率开关管不必设计较大的余量,就能保证稳压电路工作可靠,降低成本。

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(共29页):
50w闭环控制Boo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