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CH340E插上没反应,电路原理图这么搞有错误吗?

楼主:
长征第一步就趴下了,太郁闷了,

这是板子上 单片机之前的部分,, 就算PCB上只有这些,电脑也应该能检测到340E吧?这么走线为啥插上没反应呀?
我焊了两块测试  都是一点反应没有,,,
是不是我买的340G有问题?
拜求指点,,

我买的也是340E,,,写错了,,

网友A(2022-05-23):
什么系统?win7以上要装341的驱动才行。

网友B:
CH340G与CH340E的引脚数量和功能定义有所不同,不能直接互换。

网友C:
电脑没反应有可能是UD-和UD+没有接对,仔细检查一下。可以对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

网友D:
这个电路  340G  340C  340E 都可以,后期我们都是用340E

网友E:
在实际应用中,当 CH340 与其他 IC 譬如 MCU 等器件一同使用时,如果串口直连的双方器件有一方不需要供电工作时,要注意电流倒灌导致未供电的芯片继续工作的情况,或者是在串口下载场景中,当 MCU 需要复位以实现下载时,发现复位不成功,可能也是由于该原因造成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什么系统?win7以上要装341的驱动才行。

驱动已确认预安装好了,电脑完全感应不到340E,换了个前置的USB口后,弹出“USB设备无法识别”的提示窗口,,,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CH340G与CH340E的引脚数量和功能定义有所不同,不能直接互换。

谢谢前辈的指点,,我之前写错了,我买的也是CH340E,,,按原理图打了样测试出现的情况,,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电脑没反应有可能是UD-和UD+没有接对,仔细检查一下。可以对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

仔细确认过了  UD+接UD+   UD-接UD-,,,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路  340G  340C  340E 都可以,后期我们都是用340E

感谢,我下次测试按这个图修改一下,,
昨晚搜索原因的时候,有个帖子说,CH340E所用到的所有阻容的GND,需要先相互链接自成一体,然后再接公共GND的敷铜。
我用来测试的板子 是需要接GND的元件或者管脚 就直接接了GND敷铜,,,
请问前辈 这种说法 是正确的吗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在实际应用中,当 CH340 与其他 IC 譬如 MCU 等器件一同使用时,如果串口直连的双方器件有一方不需要供电工 ...

我明白了,,,
怪不得官方原理图里面有几个我看不懂的东西,,,VCC-------二极管---电阻----管脚
这些也有防止倒灌的作用吧?就是下面这些,,
谢谢前辈指点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明白了,,,
怪不得官方原理图里面有几个我看不懂的东西,,,VCC-------二极管---电阻----管脚
这 ...

这是指示灯啊,和倒灌没有关系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明白了,,,
怪不得官方原理图里面有几个我看不懂的东西,,,VCC-------二极管---电阻----管脚
这 ...

这才是防倒灌的电路,左端是接CH340的,P2是接单片机串口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驱动已确认预安装好了,电脑完全感应不到340E,换了个前置的USB口后,弹出“USB设备无法识别”的提示窗口 ...

前置有提示,后置USB没有任何提示,如果设备管理器也没有任何反应的话,就是后置USB有问题了。

网友H:
注意检查一下,V3引脚的电容一定要焊上。

网友I:
请问画原理图用的是什么软件

网友F:
引用 网友I:
请问画原理图用的是什么软件

AD(Altium Designer)

网友J:
查看设备管理的USB装置有没有带问号的,安装驱动试试

网友F(2022-06-22):
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助,,,线的原因,之前用的破线供电不足,换了20块钱买的绿联就可以了,,

网友K:
引用 网友F:
感谢各位前辈的帮助,,,线的原因,之前用的破线供电不足,换了20块钱买的绿联就可以了,,

呵呵,折腾了一个月,要是我,我是没有那心情去折腾那么久的,马云家有11块包邮的下载噐

网友L:
CH340G/CH340T/CH340R 芯片正常工作时需要外部向XI引脚提供12MHz的时钟信号。一般情况下,时钟信号由CH340内置的反相器通过晶体稳频振荡产生。外围电路只需要在XI和XO引脚之间连接一个12MHz的晶体,并且分别为XI和XO引脚对地连接振荡电容。

网友M(2022-11-24):
老哥您后续测试了吗?
我现在遇到了和您一样的问题,现在就是能用USB 3.0的口使用, 不能用USB 2.0的口用,就感觉好坑啊
别人的没有这个问题,我也搞不懂。
我用的是typec接转接线连usb口的电脑。

网友N:
电脑没反应有可能是UD-和UD+没有接对,仔细检查一下,可以对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反应,多试几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