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大佬syntax error near ‘+’, expected ‘)’该怎么解决

楼主(2022-05-23):
/*?????*/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lcd_write(m+3,0,string1[m]);
uchar  code string1[]={"input code"};//????????

uchar  code string2[]={"INCORRET"};//??????
uchar  code string3[]={"TRY AGAIN"};//????????

uchar  code string4[]={"CORRET"};//??????
uchar  code string5[]={"UNLOCK"};

uchar  code string6[]={"ERROR THREE TIMES"};//????????
uchar  code string7[]={"LOCK ---"};//??????

uchar  code string8[]={"input new code"};//???????
uchar  code string9[]={"SUCCESS!"};//???????

/*??*/
uchar data table[]={0x30,0x31,0x32,0x33,0x34,0x35,0x36,0x37,0x38,0x39};
/*??????*/

/*input code*/
void ic(uchar m)
{
for(m=0;m<sizeof(string1);m++)
     lcd_write(m+3,0,string1[m]);
}

网友A:
你改动的代码有问题,红的这行是你添加的吧,m 和 string1 都没定义。 这行原来的位置应该是对的。不过问题而可能是你没 #include 正确的头文件。

/*?????*/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lcd_write(m+3,0,string1[m]);

uchar  code string1[]={"input code"};//????????

楼主:
没改那些红色的,我改了两行,第八行#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是我添加的,第十行是我从后面的代码里捞上来的,网上查相同错误说定义被忽略,需要放复制在前面让定义明显点

楼主:
不好意思,看错了,还以为您说的红色是我屏幕上的红色,您说的问题我会去看看,谢谢你!

网友B:
lcd_write(m+3,0,string1[m]);
这句错太多了,你想要这句被执行那就必须放到函数里面,放这里根本就是语法错误。
如果你是想在这里声明原型,应该这么写:
lcd_write(int,int,char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