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555输出PWM正常,控制mos管后不正常,请大家帮忙分析电路原理图

楼主(2022-05-23):
这是我的电路图,使用ne555产生pwm波,操控mos管,来实现调速,C6 10nf,C5,7 0.1uf,mos管型号是nce3080k,现在的问题是,把ne555三脚掰起来,单独测波形,是没问题的,占空比正常变化,频率变化很微小,把三脚接回电路,再测三脚的波,就是电位器前三分之一能正常调速,占空比大约四分之一,过了这个点之后,就直接90左右的占空比,再动电位器,就是频率变化了,而且变化范围很大,我一开始以为是mos管跟不上pwm频率,就把C6 换成了1uf,结果没变化,3脚掰起来还是正常,连回线路,变为三分之二处开始变频率,这两次mos管端输出没有波形,是一条直线,一直都是vcc的电压。vcc 7V

楼主:
控制mos管时正常波形部分
以及电位器扭过半圈之后的波形

网友A:
问题出在哪不是已经很明显了么

网友B:
搞技术确实厉害,有示波器。真方便。
我没有示波器,我在宝里买了2个555控制模块。几块一个。

网友C:
看看别人的电路接法
“ 用NE555控制的PWM电机调速器原理,详细讲解,通俗易懂”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av722159021

网友D:
驱动电压太低,至少10V才能让MOSFET稳定导通。

网友E(2023-10-11):
引用 网友D:
驱动电压太低,至少10V才能让MOSFET稳定导通。

虽然10v下通态电阻比较理想,但7v应该基本可以了,mos管的门槛电压一般为2v到4v。
个人建议:
1.把图中G、S间并联的R4、D4都去掉,
2.尽量缩短555的3脚到mos管的G极距离,并在其间串联一个几十到一百欧的小电阻(需要调试确定)
555驱动mos是个不错的尝试,希望能找到一种成熟可靠的解决方案,祝好运!

网友F:
5V驱动电压不够

网友G:
555的3脚与MOS管G极之间串联一只200欧姆左右的电阻试一试,有可能是结电容的影响导致555的3脚电流过大

网友H:
示波器已顯示出答案了啊!

网友I:
按下图修改电路,PWM频率不变,占空比可调1~99%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按下图修改电路,PWM频率不变,占空比可调1~99%。

R4,D4消耗的功率太大

网友K:
MOS管电路设计有问题

网友L:
R4改为10k都可以!

网友M:
应是NE555驱动力不够吧。

网友N:
H2插件是否有问题?

网友O:
3脚到mos管没电阻,而且mos管对波形要求较高,越标准也好,其它波形都容易炸管!

网友P:
NE555的PWM电路有问题,不应该这样接

网友Q(2023-12-15):
建议在3脚输出PWM加到一个图腾柱电路,然后涂图腾柱电路再控制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