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C语言如何把高低位整合在一起?

楼主(2022-05-23):
U8RH_data_H_temp=U8comdata;    COM();    U8RH_data_L_temp=U8comdata;    COM();    U8T_data_H_temp=U8comdata;    COM();    U8T_data_L_temp=U8comdata;    COM();

网友A:
U16RH_data_temp = U8RH_data_H_temp;
U16RH_data_temp <<= 8;
U16RH_data_temp |= U8RH_data_L_temp;

网友B:
c习惯这么写,也可以
#include <stdint.h>
uint16_t temp = (uint16_t)(U8RH_data_H_temp<<8) + (uint16_t) U8RH_data_L_temp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习惯这么写,也可以
#include
uint16_t temp = (uint16_t)(U8RH_data_H_temp

写的仔细,学习了。谢谢

网友C:
移位太浪费时间了,用union或者指针操作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移位太浪费时间了,用union或者指针操作。

我想到的指针用法是这样,请指教
#include <reg52.h>

typedef     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u8;  //0 to 255
typedef         unsigned int        u16;  //0 to 65535
typedef         unsigned long        u32;  //0 to 4294967295

u8 U8RH_data_temp[2] = {0x12, 0x23};//{High Byte, Low Byte}
u16 *U16RH_data_temp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  U16RH_data_temp = (u16*)U8RH_data_temp;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}
}

网友D:
union U16_union
{
unsigned int U16RH_data_temp;
unsigned char U8RH_H,U8RH_L;
} U16_data;
U16_data.U8RH_H= U8RH_data_H_temp;
U16_data.U8RH_L= U8RH_data_L_temp;
U16_data.U16RH_data_temp     //你要的合并的值,但这个用法跟芯片大小数有关,51没问题

网友E:
sfr  DPL = 0x82;
sfr  DPH = 0x83;
sfr16 DPTR = 0x82;
unsigned char testbyte_H = 0x12;   //8位
unsigned char testbyte_L = 0x34;   //8位
unsigned short testword;        //16位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DPL = testbyte_L;          //存入低8位字节
            DPH = testbyte_H;        //存入高8位字节

            testword = DPTR;    //读出 16位 字
    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想到的指针用法是这样,请指教

可以用,但是要注意大小端问题。8位单片机本身不存在大小端问题,但是编译器会给超过1个字节的数据按大端和小端来分配地址。

网友F:
可以使用共用体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用,但是要注意大小端问题。8位单片机本身不存在大小端问题,但是编译器会给超过1个字节的数据按大端 ...

受教了~

网友G:
U16 data_Value = u8_HIGH * 0x100 + u8_LO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