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用模拟开关代替波段开关

楼主(2022-05-23):
有没有一种模拟开关代替这种波段开关的 开关是2刀6档的 用来控制输入电压强度和选择电压输出通道

网友A:
用4066自己组合,用MCU(或逻辑)去控制开关

网友B:
所有的模拟开关, 输出电流都很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输入电压的频率范围你考虑过了没有?

电压范围5V-1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4066自己组合,用MCU(或逻辑)去控制开关

CD系列的试过了  供12V电压 输入10V的电压 就直接导通了

网友C:
输入电压的频率范围你考虑过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