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MOV TMOD,#00H,用的是T0,还是T1?哪种工作方式?

楼主(2022-05-23):
MOV TMOD,#00H

用的是T0,还是T1?哪种工作方式?

网友A:
MOV TMOD,#00H,两个定时器T0,T1都是,与外部中断无关,定时器功能,13位定时器。

网友B:
MOV TMOD,#00H ;设置定时器 T0 工作于模式

网友C:
  MOV TMOD,#00H 方式0
  MOV TMOD,#01H 方式1

T0,T1都可以用

网友D:
看TR0、TR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