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3、5、9数字缺下笔画为什么?

楼主(2022-05-23):
大师们,  51单片机的数码管显示3、5、9数字缺下笔画为什么?谢谢!

网友A:
什么叫下笔画?最下面的那个笔画?如果是固定笔画那问题简单了,数码管那个笔画坏了,驱动该笔画的电路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叫下笔画?最下面的那个笔画?如果是固定笔画那问题简单了,数码管那个笔画坏了,驱动该笔画的电路坏了 ...

4 6 8也有下边那一画

网友C:
1、你的码表有问题,你试一下一段一段点亮,一共就7段(8段),几行代码就能测到了;
2、你的数码管有问题,用1的方法一样能查出来;
3、你的MCU的IO坏了,用1的方法同样能查出来;
4、你的MCU到数码管的电路坏了,用1的方法,加上一块9块9包邮的万用表,还是能查出来;

有发贴的时间,早就该查出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