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GBT数据手册问题,设计栅极电阻是不是要取RG的值?

楼主(2022-05-23):
设计栅极电阻是不是要取RG的值

网友A:
这里的Rg指的是测试条件,绝对没有让你加个Rg的意思,加Rg是严重错误的。测试条件这么写,是因为很多场合下,比如驱动G的信号内阻,引线长度等限制,Rg不可能等于0,所以接个10欧更接近不理想条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Rg指的是测试条件,绝对没有让你加个Rg的意思,加Rg是严重错误的。测试条件这么写,是因为很多场合下 ...

所以电阻该用多少合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所以电阻该用多少合适

所以不要用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