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瓶车遥控器上的这个小小的四方体是什么电子元件?

楼主(2022-05-23):
上面丝印是E45

遥控器芯片是EV1527的。原装的芯片居然不支持长按,自己换了个1527就可以长按

网友A:
丝印E45是一次性保险丝4.5A 最高低压72V

网友B:
这是微型FSK模块。话说楼主换1527是如何把原遥控器数据复制到新1527里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微型FSK模块。话说楼主换1527是如何把原遥控器数据复制到新1527里的?

我换了1527用来做遥控玩具,没用回电瓶车的遥控。这个都出厂烧录好了没法复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丝印E45是一次性保险丝4.5A 最高低压72V

不是吧,一个遥控器用这种保险丝

网友C:
你把这个板的电路画出来就知道了。
看这个小黑的位置,要么电感,要么磁珠,更大的可能就是一个线圈,模压线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