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复合管和互补推挽电路增加单片机的驱动能力

楼主:
如果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足,我们一般会想到上拉、加互补推挽电路、图腾柱、或者复合管、或者加反相器(非门)HCT04等等。就拿复合管和互补推挽来说,哪种电路更好?为什么?

网友A(2022-05-23):
如果单片机是标准51的话,第一张图有严重隐患,单片机上面默认IO口是高电平,如果来不及把IO口变成低电平,复合管导通时间太长,1mH电感饱和,通过管子的电流激增,必然烧毁管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