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位大神了解这种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电路:TPI-02-0104 REV:A

楼主(2022-05-23):
请教高人:TPI-02-0104 REV:A 这种老的液晶显示器高压条哪位了解?

请教怎么接线?

请教怎么接线?

网友A:
6根线,看一下线路就差不多,一般都是两根12V    两根GND   一根PWM (调光)   一根 BL(背光开关)

12V与那个电容的+极相连,GND跟电容—极相连,剩下两根看一下上面的ICF找下规格书上边会标的很清楚哪个引脚是干什么的,与之相连的便是对应的引线。

如果没有控制电路一般用个几十K的电阻连到12V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根线,看一下线路就差不多,一般都是两根12V    两根GND   一根PWM (调光)   一根 BL(背光开关)

12V ...

非常感谢,我试试看,这个高压条的资料找了很久找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根线,看一下线路就差不多,一般都是两根12V    两根GND   一根PWM (调光)   一根 BL(背光开关)

12V ...

麻烦您再问一下,那个规格书在哪里找?

网友B:
还有一个办法,实在修不好就换LED灯条吧。很便宜。又很简单。我就修好了一个。直接换的灯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一个办法,实在修不好就换LED灯条吧。很便宜。又很简单。我就修好了一个。直接换的灯条。

非常感谢老大,我这是夏普10.4寸的液晶屏,10年前的,我连高压条一起接别的同类设备上试了,能点亮工作正常。就是这台设备给高压条供电的电源坏了!想单独给这个高压条配个电源,但没有这个高压条的资料,不知怎么配,只是大概知道是12V和5V的电源接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