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找一款模拟开关来代替开关 不知道可行吗 但又担心功率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22-05-23):
原理图错误太多了,变压器没有接电源,接了电源后面也不应该用整流桥整流。完全是拍脑袋瞎画出来的完全不能用的电路,你还是找个成品电路改一改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错误太多了,变压器没有接电源,接了电源后面也不应该用整流桥整流。完全是拍脑袋瞎画出来的完全不能 ...

电源是我没画出来 而且电路就是这样的

网友C:
模拟开关选型的几个关键参数:
1、通、断电阻,越小越好,通一般都是毫欧级的,断都是要兆欧级的
2、开关耐压,这里不完全是开关的电源电压。
3、多个开关通道之间的隔离度。
4、输入输出的信号相位,这个不是必需的,但也要关注一下。5、开关速度也要关注一下。可通行的信号的频率(速率)、等等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模拟开关选型的几个关键参数:
1、通、断电阻,越小越好,通一般都是毫欧级的,断都是要兆欧级的
2、开关 ...

%,通用模拟开关导通电阻都是百欧姆级的,个别专用可以做到几个欧姆。哪有毫欧级导通电阻的,说个型号出来让我也乐一乐。

网友D(2022-07-28):
ADG884BRMZ导通电阻最大只有不到400mR